高湿的测量问题?

楼主(2004-12-09):
现在市场的湿度传感器对高湿的测量都不能长期稳定的工作,谁能提供长期稳定工作在95%左右的湿度传感器。 电邮:k2866@sohu.com huxiaodong

网友A:
如果现场不发生凝结,使用LTM8901没有问题。如果经常发生凝结,建议考虑选用干湿球方式来测量。

网友B:
德图仪器有650HP温湿度变送器 上海021-64723900 成都028-86736088

网友C:
HygroClip S型 温湿度探头: 它具有100%可互换性,内置CPU,EEPROM,D/A和单片机接口 工作温度:-40...+85°C 湿度范围:0...100%rh 精度:±1.5%RH,±0.3℃(23℃,0...100%rh) 输出信号:0…1V=0…100%RH,-0.4…+0.85V=-40…+85℃ 供电功耗:3.5…50VDC,推荐5VDC,小于4mA 数字输出:单总线DIO,公开协议,容易接单片机 重复性:0.5%RH,0.1℃ 长期稳定性:每年1%RH;每年0.1℃ 时间常数:温湿度均为15秒 ,23℃,1m/s风速条件下,τ=63 过滤器:金属网过滤器,最大风速20m/s 外形尺寸:100mm×φ15mm, IP65 应用场合:电子仪器、孵化箱及环境试验箱、发酵仓、校准仪。电子数据处理、电子通讯设备、气体探测系统及便携仪器、空调间、冷藏柜、高精确的环境控制、数据记录器、变送器。 特点:互换性,低价格 崔殿13760318296 0755-83680810,20-839

网友D:
测温湿度方面,无论是高湿或者抵湿,我建议您选用芬兰维萨拉公司的温湿度仪,因为芬兰维萨拉公司是这方面的专家国际第一品牌的。  如需咨询或技术支持敬请发 E-mail:gzoffice@system-instruments.com 上面那个帖子E-mail写错了,这次对了!

网友E:
可以使用我方代理的美国巴纳公司生产的氧化铝湿度传感器,最高湿度60C,

网友F(2005-02-01):
你可以查维萨拉网站http://www.vaisal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