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问题

楼主(2004-12-09):
请教各位老师:我现在用的西门子ECO75KW变频器运行时出现0231故障后,开不起机了,后来试着带小电机,运转正常,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是模块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A:
我们是做变频专业维修的;根据你说的情况,应该是驱动电路有问题了;如需帮助;;13857355446

网友B:
一个令你满意的西门子变频器维修与配件网:www.dgkyx.com 像你这种情况只要把驱动板发过来就可给你修好的

网友C:
根据你所提供的情况分析下来,有两种情况回出现F231这个故障。 1.驱动电路出问题。 2.检测回路出问题(更换光偶A7800)

网友D:
直接从变频器接假负载,正常了就是电机或到变频器线路的问题

网友E:
ECO的通病,如果模块没有坏的话,显F0231把驱动上的小电容换掉,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说话别那么肯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