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软件疑问?

楼主(2004-12-09):
我以前没有用过组态软件,做计算机监控软件都是用VB做。前几天和朋友讨论我最近的一个工程,他向我推荐组态王和昆仑通态MCGS软件。这两天初略看了一下关于这些组态软件的介绍,觉得这些软件确实不错!我也有很多地方不明白:64点/128点/无限点是什么意思?软件购买是不是只要买加密锁?与外设通讯/交换数据的软件是否就是驱动程序?通讯程序是对常用PLC等是通用的、还是针对不同的PLC都不同?这些是否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A:
首先欢迎您选用组态软件!点数是指数据词典中的变量数;购买软件包括安装光盘、加密狗和使用手册等相关资料;与外部设备交换数据是通过驱动完成的;针对不同协议有不同的驱动程序,不需要单独购买。

网友B:
我要做一个系统,选用组态软件,不知道哪一种比较合适,我的点数大概需要512个,请哪位大侠指导一下,最好还能给我一个价格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