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服务器开发求助

楼主(2004-12-09):
大家好! 我们单位要开发一个OPC服务器,能够实现对基于组态软件的多种大型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监测。我刚到单位,对具体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也才开始学OPC,不知道国内外有没有比较好的OPC服务器开发工具包,还有有人推荐说softing的产品不错,不知道有没有知道的人,多谢了!

网友A:
你可以采用OPC服务器开发工具包。 一般的都还不错。不过要实现基于组态软件的多种大型设备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监测,如果不是自己写通讯驱动的话,需要购买各种不同的OPC SERVER。 请访问:http://gkxgy.go.nease.net/ qq:41063473 email:41063473@qq.com 198555 OPC技术QQ群 OPC SERVER开发,串口以太网,图形界面,报表,电话查询,短消息群发,PLC编程软件,IFIX。

楼主:
OPC服务器工具包到底实现了哪些具体的功能

网友A:
OPC服务器OPC服务器工具包: 只需要将SERVER NAME,和ITEM 加入即可。 数据的读写也很简单。 一般而言,提供的API函数都简单。 不过一般不提供源程序的。 请访问:http://gkxgy.go.nease.net/   qq:41063473   email:41063473@qq.com   198555 OPC技术QQ群   OPC SERVER开发,串口以太网,图形界面,报表,电话查询,短消息群发,PLC编程软件,IFIX。

网友B(2010-04-13):
OPC server开发,实时数据库咨询

teakie@126.com

QQ:419424378

网友C:
opc server的开发相对于opc client的开发复杂了很多 目前有很多opc server快速开发工具使opc server的开发简单了很多 具体可联系QQ:250561779 也可访问www.opcmast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