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gx developer 程序为何不能刻录

楼主(2004-12-09):
各位工程师, 我用三菱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编的程序,用光盘刻录以后就不能打开,也不知为啥? 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A:
可以刻录的,我刻过,要打开必须拷贝到电脑上把属性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2008-05-07):
要把程序拷贝到硬盘上并将其属性改成非只读以后才能打开。

网友C:
好像是不行,后来我用U盘拷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