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

楼主(2004-12-09):
我使用的是三菱PLC最近频繁出现无输出(输入正常指示灯均正常),但频繁停送电后又正常了.请问是外部电源的问题还是PLC内部的问题.

网友A:
先检查外部电源,然后如果有相同得模块的话,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