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选变送器时,量程和范围是什么关系?谢谢!

楼主(2004-12-09):
在选变送器时,量程和范围是什么关系? 量程比能说明什么问题?

网友A:
量程是你需要的测压范围,你说的范围应该是变送器本身能测量的最大范围;量程比就是后者与前者的比.

网友B:
量程是指变送器输入信号的额定值,(不是最大值,一般仪表和变送器都有一定的过载能力。)范围值一般指最小、最大值。 量程比能说明仪表的过载能力。 我们公司也做变送器,有兴趣的话可等入 http://www.szklh.com 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