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关于PCI9113单通道采集问题

楼主(2004-12-09):
我使用PCIS—OCX在BCB下编程, TVariant Val; if(Pci9113->ReadSingleAI(0, 6, &Val)) { ShowMessage("DAQ Error"); return } 卡的本身参数设定都应没有太大问题,在Open时已经成功,而且使用自动扫描时也返回了true,只有在单点采集时除了问题,请教,我还应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
单点采集, 应该是用 Soft-Trigger. 模式设定有误时, 采集应该会出错.

楼主:
谢谢GrayLin的回复,但是我是一新手,具体怎么操作还请详细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