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view ddeshare

楼主(2004-12-09):
你好:谢谢你回复我的问题。我现在把我的问题详细说一下一共两个 1: 我有 server,P1,P2 三台机器,在Server上我用Delphi做了一个DDEServer端, 共享数据有10个,Data00,Data01.....Data09. 在P1,P2 上分别有组态王,P1上的组态用用Data00---Data04,P1上的组态用用Data05---Data09, 问题来了,从两台机器上发数据到Server上没有问题,从Server上发数据到P1,P2上去,如果P1的机器先连上去,那发到P1就是好的,发到P2就接受到到,如果P2先连上去,发到P2是好的,发到P1就发不上去,照理由说,DDE数据共享了啊,怎么会呢? 2.win2000 pro 的dde 共享 怎么用,我在一台机器上设置了,到另外一抬机器上去 ddeshare 来共享这台机器,说DsDM没有绑定,我看了服务,DSDM服务明显启动了。 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

网友A(2006-09-13):
你好:我现在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就是说DSDM。没有绑定。你是否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B:
你用网络DDE啊!厉害!最好是用OPC!QQ:454527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