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伺服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04-12-09):
我现在给客户作了一个方案,用PLC控制两个三菱伺服电机,两个电机之间要求保持1:16的转速比,使用脉冲方式,我将主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输出接到从伺服电机的脉冲输入口上,结果从伺服电机的相应很慢,看看各位有何高招?

网友A:
用脉冲控制伺服,响应慢是必然的。一般来说,这种方式是用在匀速运动,而且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或者是只有定位要求没有过程要求的场合。如果您的应用要求比较高,还是花钱买个同步控制器吧。如果要求不是很高,把从动的驱动器刚性加高一点。

楼主:
谢谢,市场上的同步控制器是否带有减速比控制

网友B:
你用PLC来输出脉冲信号控制两台伺服电机的同步,响应肯定是慢。就像刘岩利先生说的你这样用只能用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我这里有英国Trio的控制器,可以实现同步功能,同步的比例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调整。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的网站去看一下!http://bjyes.gkong.com 也可以和我公司联系!010-621326756

楼主:
To 不是高手1: 我对英国的东西不感兴趣,比如:宝德运动控制卡卡(BALDOR) 伺服周期特别长,控制伺服电机运动一个长方形,结果走出来得 是一个椭圆。

网友A:
同步控制器当然要能够设置同步比例。 如果您对响应时间比较敏感,那么,150微秒的周期够不够用?

楼主:
TO:刘岩利 150微秒的周期当然够用啦,问题是money! 本来可以用我们公司的数控系统软件改一下就可以了, 数度环控制的,完全符合要求。可是客户一听价格就差 点背过气去。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网友A:
一分钱不一定能买到一分货(毕竟有奸商),但是,不花钱,一定没有货。天上即使掉了馅饼,也是过了保质期,楼上的人扔掉不要的。 不给钱,那就只能在从动的驱动器上想办法,提高刚性,加大前馈,不过,提升的余地有限得很

网友C:
数控精英先生: 宝德运动控制卡卡(BALDOR)和TRIO MOTION不是一类产品.在欧美的应用就不说了.方便的话,您可到保洁P&G的在中国的生产基地看看有多少TRIO MOTION的控制器在现场起着最关键的作用.美国AB公司实现不了的比同步复杂多的运动控制功能都是通过TRIO MOTION的产品实现的。您总不能因为不感兴趣中国的奥托就说对中国的奥迪也不感兴趣吧? 当然您有选择的权利.在下利用Trio的控制器刚刚在浙江做了一项目使得每分钟只能生产100件产品的流水线提高到160件/分.其中用到的一个功能就是动态同步控制.

楼主:
To:刘岩利先生 谢谢你的理解! 我现在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很妙! 就是用PLC的一根脉冲线同时连着两个伺服驱动器,这样两个驱 动器肯定是同步的,只要两个驱动器的刚性足够高,基本上 保证同步还是可以的,试试后效果还可以。 当然,这和运动控制卡的闭环控制还是差一点。

网友A:
这种方法,一般多用在龙门之类的地方,两个电机拖动同一个负载,而且负载的分配大致均匀的情况下。一般来说,会选择同样的电机和驱动器,甚至同样的参数。您的应用是这种情况吗?

网友D:
控制器有同步和异步的说法?同步控制器和一般的控制器差别在那里?

网友E:
可以让从设备接收外部脉冲信号跟随主设备动作,需要设定好S曲线的参数,刚性需要调整,我做过的超调量只有几个脉冲,可以算是同步了吧

网友E:
可以让从设备接收外部脉冲信号跟随主设备动作,需要设定好S曲线的参数即刚性需要调整,我做过高速正反转的动作的超调量只有几个脉冲,可以算是同步了吧

网友C:
如果两轴负载变化不大,以上说的办法一般都没问题.但如果两轴在运动过程中负载有变化,例如频繁加减速,这种办法就靠不住了.需要智能控制才好实现.

网友F:
你可以用有直线插补功能的plc控制伺服电机(如:fpgc32t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