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如何解决隔离继电器因感应而释放不了的问题?

楼主(2004-12-09):
请教一个问题 PLC控制系统,开关量信号全部隔离后再输入PLC。外部输入信号采用交流中间继电器(IDEC RU2S系列)隔离时(外部开关点离隔离继电器的距离200m以上),隔离继电器线圈老是因为线路太长产生感应电压太大而释放不了,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2006-10-29):
在线圈上并电阻

网友B:
换带指示灯的继电器,一方面指示作用,一方面吸收感应电

网友C:
继电器驱动改成低压直流!

网友D:
在线圈上并电容

网友E:
可以改用小型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