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半瓶水--帮个忙

楼主(2004-12-09):
你好: 我碰到一个问题:在输入password时,要么显示真的password,要么不显示,无法显示*,欣闻你已经解决这个问题,特向你请教,可否把解决方法告诉我,多谢!!

网友A:
用脚本函数,或ms form text 2.0(装office 2000有) 来实现.

楼主:
邓工: 你说可以用脚本函数现实该功能,能否把脚本函数让我看看,谢谢!还有你说的ms form text 2.0在网上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多多指教!

楼主:
邓工: 如何用脚本函数实现该功能?可否把脚本告诉我,谢谢!

网友B(2005-01-27):
1、配置-》向导/ActiveX安装-》ActiveX安装 页-》Microsoft Forms 2.0 TextBox 2、添加activex组件到窗体 3、双击组件,选择‘属性’页,找到“PasswordChar” 4、选择一个消息类型的标记名 5、最后记得在初始化该标记名的时候定义 消息标记名 = "*";    写其他的字符也是可以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