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版本转换问题!

楼主(2004-12-09):
不知道各位有没在用intouch的,我今天遇到个问题解决不了,恳请帮助!厂家的ntouch程序在我电脑里用不了,出错原因是他编程用的版本太低。the file was developed with a win16 version of intouch OLDER than version 5.6. cannot convert.

网友A:
INTOUCH可用7.0,先导入,再导入8.0,9.0中.

楼主:
不号好意思,我还是不这么明白你的意思,能说具体电吗?谢谢!

网友B:
5.6是WINDOWS32下环境下运行的,系统是8位系统,所以直接升级到16位系统下是不可以的,象一楼朋友说的,先升级到7.0再向上升级就可以了!

网友B:
因为5.6是在windows32下用的32是8位系统,所以要升级到16位系统下使用就要用7.0过度!

网友C:
您好,请问如何升级到7.0版本?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
楼主您好,您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赐教,我也遇到和你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