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300故障

楼主(2004-12-09):
(无正文)

网友A:
E03为加速时过电流。如果参数没调过,有可能有以下原因: 1、泵有故障,不时有堵转现象。 2、逆变模块老化,带载能力变差。 3、变频器用的是恒转矩15kw,根本就带不动22kw潜水电井泵,负载一重就跳,看是不是被配套公司坑了。

网友B:
J300系列132KW以下已经停产了,不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 E03是加速过流,由CT检测,以下原因都会造成此种现象: 1、负荷突然变化 2、输出短路 3、接地故障 4、启动频率调整太高 5、转矩提升太高 6、电机被卡住 7、加速时间过短 8、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连接电缆过长 9、散热风扇损坏 10、电机电缆或者电机有问题 处理方法: 1、使用矢量控制A0选4 2、转矩提升 3、延长加速时间 4、增大变频器的容量 5、使用模糊逻辑加减速功能 6、缩短变频器与电机之间距离 以上方法一种或者几种组合可以解决问题, 其他问题欢迎浏览我司网站www.bwtc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