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加上位机区别?

楼主(2004-12-09):
请教各位前辈,DCS与PLC加上位机的区别?

网友A:
DCS的控制点较多,并且在PID调节方面有较大优势。而PLC的控制点较少,并且多用于数字量的控制,尽管现在有些PLC也注重PID调节方面的功能,但与DCS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等你接触到了就知道了。

网友B(2009-06-08):
DCS与PLC加上位机的区别在于他们的维护系统方面来说,DCS系统比较容易一些它的冗余系统做的好的话维护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不需要整体停机!而且DCS系统的运行在环境差的比如有腐蚀性气体的地方,其卡件要是密封性能好的好维护也是比较的方便的!DCS系统在应用方面没有PLC广,PLC可以说只要是自动化工厂肯定少不了PLC,但不一定有DCS!

网友C:
这样的问题,简单但说不清, ,搜一下百度,专题太多了

网友D:
我感觉两者区别就在

1:DCS点多一些

2:DCS系统做有冗余系统

3:DCS系统PID参数调节复杂

网友E:
DCS加PLC可以做到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