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静电防护__怎样消除塑料上的静电

楼主(2004-12-09):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消除塑料外壳上的静电

网友A(2013-09-04):
PPH管与普通管材相比的优越性能

      与普通塑料相比,PPH管具有重最轻、耐腐蚀、不结垢、使用寿命长等特点外,还具有以下这些特点:

1、如果从PPH管的分子结构来说,PPH管只有碳、氢元素,没有有害有毒的元素存在,卫生可靠,不仅可以用于冷热水管道,还适用于纯净饮用水系统。

2、PPH管http://www.pphguan.com导热系数为0.21w/mk,具有良好的保温性能。

3、PPH管的最高工作温度可达95℃,可满足任何建筑给排水中热水系统的使用要求。

网友B:
有一静电消除器,用空气往需要消除静电的工件上喷负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