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最多只能挂32个设备吗?

楼主(2004-12-09):
在组态王6.02用户手册里看到这么一句:“系统中连接对象最多可以有32个。”那么假如我需要监测100个PLC,那么组态王岂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A:
我也要挂大约100多个类似PLC的东西,如果这样的话,我的东西岂不是不能用组态王做了,晕。那位有解决的办法啊

网友B:
看你采用什么协议了,如果采用485协议可以挂到255个设备,采用以太网纳基本上没有限制(从理论上)。但当你要考虑到速度的时候就不能挂那么多了。如还有问题请电话我公司联系。 021-64289544-转120

网友C:
那就用力控的吧!!!!!!!! 电话:010-62556361 黎先生

网友D(2006-08-23):
“系统中连接对象最多可以有32个。”
这句话指的是串口。

网友E:
好象不管是组态王还是力控还是MCGS挂的设备多了采集速度都不太成,所以还是尽量的少挂些的好~

网友F:
这倒是真的
可以试一试力控的    联系我  haidongqing88@163.com

网友G:
嘿嘿,我现在用ztw做一个有138个485设备的工程

网友H(2006-10-03):
我试了,一多画面的一个设备最多只可以读32个寄存器,不知那位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I(2006-12-17):
每个串口都能挂1-255个设备!具体数是看设备的情况,ID允许数、驱动能力等。
而不是看组态王。

网友I:
我用组态王连了558个485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