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HMI
求助:台达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04-12-09):
各位大虾: 我们公司使用台达触摸屏已好久了,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台达触摸屏的反应速度极慢,配置是这样的:台达触摸屏,西门子plc(s7200),PPI连接方式,9600波特率。如果连续按触摸屏多次,plc好像就跟死机了一样没反应,过一会,又连续输出多个动作,简直是可怕!!更离奇的是,一个瞬动按钮,连续按6次以上,PLC内的输出结果居然为1,简直#$#%***,我靠,这样的动动用起来好可怕,曾经怀疑是程序问题,后采用了proface触摸屏,问题全部解决。询问过代理商,代理商说是通讯问题,没办法解决。我还要继续使用台达(好惨,谁叫它便宜哪,老总看的喜欢,问题又要解决),各位大虾,谁有高招或者出现过同样的问题,请赐教!!!!!

楼主:
触摸屏是PWS1170

网友A:
台达的TP04的速度也很慢啊

网友B:
找010-62368140

楼主:
其实想起来,一定有解决的办法,不然用台达的人还会这么多??假如真是没办法解决,那么这样的产品我建议大家公开抵制使用(误国误民)

网友C:
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与s7200通讯直接用485就好了,何必要用ppi?你的画面中要读取多少个寄存器/多少个中间继电器?我就用台达,出现过慢的问题,但是有办法解决。

网友D:
首先更正:原来的台达屏应该叫做罗升屏。 速度慢建议选用6000系列界面,性能绝对一流!

网友E:
你哪个不是台达的屏,台达的屏应该是DOP-A57CSTD!

网友F:
你可以选择台达的屏,选型:DOP-A57GSTD/DOP-A57CSTD,它专门针对s7-200通讯做了优化,速度没有问题。

网友G:
我公司使用的1711的,和AB slc-5/03也有通讯问题,解决了。但速度一般。

网友H:
目前我公司用台達的DOP系列產品與西門子或三菱PLC並不會有此問題,您用的應該是台灣的泉毅的觸摸屏,這家的品質一向不穩定,我公司早就不用了

网友I:
HITECH的屏根本没有PWS1170这个型号,台达的也没有,老兄,PWS1170是你自己做的吧!

网友J:
HITECH的屏不错的。在一个应用中,一个画面要读取24个寄存器内容(寄存器地址不连续).刷新速度也不错(1秒).不过是和台达DVP通讯.并且HITECH内部有和STEP 7类似的梯形图编程比宏要方便.

网友K(2008-05-24):
台达的型号是DOP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