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ink引起的问题?

楼主(2004-12-10):
组态软件是iFix3.0,我用了Rslink与ABPLC通讯,但同时我又想通过OPCCLIENT从另一台也是iFix3.0的PC取数据,出现的问题是这两者只能有一个能通讯正常,想请教各位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万分感谢

楼主:
斑竹也没遇到过同样问题吗?

楼主:
还是希望各位高手能指点迷津

网友A:
你的RSLINX是什么版的,PLC是AB什么型号的。

楼主:
感谢红塔长烟的关注,我用ROCKWELL RSLINX V 2.10.20,AB5000系列PLC,你能帮忙分析产生该问题的原因和找到解决办法吗?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把你的信息资料发到我的E-MAIL 我好回答你 电话:0086-13844901555

网友B(2005-01-10):
关注 可以发E-MAIL给我 zcl283@163.com

网友A:
你要买RSLINX的SERVICE版或回电话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