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 Netdde问题

楼主(2004-12-10):
我用了MCGS ,我有两台机器,一个是zhoujintao,一个是pan, zhoujintao机器上我打开了一个Excel,sheet1, ddeshare里写 excel,sheet1 在pan 的机器上用MCGS 里写 \\zhoujintao\Excel sheet1 r1c1 这样字,怎么连不同?

楼主:
怎么没有人啊

网友A:
您的设置方法有误,设置好dde共享后, 应用程序(或服务)名: \\服务器计算机名\NDDE$ 主题名:$共享名.DDE 项名: 变量名 例如:通过NetDDE地址:\\PCServer\NDDE$|$MCGSData.DDE!Data00,可以访问计算机PCServer上的MCGS中的Data00变量的当前值。 excel中的ndde要查看excel的帮助,查看他的对象项的设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