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2轴运动控制卡的选型

楼主(2004-12-10):
如问题

网友A:
都有什么要求,不能详细一点吗,2轴卡根据功能不同有好多种呀

网友B:
准备使用电机的接口形式?两轴的动作要求(独立定位、同步还是曲线插补)?与计算机的接口形式(或者是独立工作的控制器)?两轴的设计速度和精度要求?

网友B: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您打算出多少钱。

网友C:
请问那位大佬有定位模块的资料?A1S-D70的,那里可以找到?

网友D(2005-01-12):
刘岩利:你好。您高手也!有机会向你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