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磁调速控制器一接通电源电机即全速运转不可控?

楼主(2004-12-10):
电磁调速控制器在一通电时即全速运转,不可调,有时又正常。 经查为电枢与电极碰擦所引起,一通电负载即随电机转子一同旋转。 请问其常见影响因素有哪些?

网友A(2005-03-10):
调整用的电位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B:
一般都是调整用的电位器有问题,换一个几块钱,最好在电位器的线圈上加点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