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2-10):
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我这里有一块新的触发板,安川G5A47P5。底座,CPU,接触器绝对是好的,接触器上二极管也是好的。请问一下为什么上电的时候接触器不吸合,并且发出兹兹响声,断电以后放电速度也是非常的慢,接触器上也没有24DC,请问各位大虾能否告诉我这种现象是什么问题。我底座没有风扇因为是用来测试用的。

网友A:
“兹兹响声”应是开关电源发出来,可能是开关电源负载有轻微短路现象,是否是风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