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指导

楼主(2004-12-10):
大侠们好: 问个简单的问题,我有一个西门子s7-200和一根PC/PPI 的连接线。 联接PC后为何找不到PLC。是否要将PLC接外电源?计算机中除在编程软件中设置协议外,计算机中是否要设置并行传输方式?

网友A:
不是吧!plc外接电源???不接电源怎么能用呢?计算机不需要设置。软件只要使用默认选项即可。检查连接线的波特率是否是9600??

网友B:
楼上的朋友,没有错。

楼主:
谢谢指导! 是吗?我为何不行!

楼主:
工控小第:       没有错?谁没错呀?

楼主:
能具体的介绍一下吗

网友C:
PLC肯定要接电源的,不然怎么用啊。

楼主:
谢谢了!哪是连接输入还是输出的电源?我是学生在自己摸索。请大家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