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何时采用星三角?

楼主(2004-12-10):
请教,电机在多大功率下需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有具体的算法吗?

网友A(2005-02-18):
一般18.5KW以上就用,也要分情况来看,负载大小,启动情况等等,不是绝对的.一家之言,姑且听之.

网友B:
看电流啊,如果变压器容量刚好或者略大,那你就按照楼上所说的去设计啊 如果你的变压器容量余量很大,那你就可以放宽要求啦。不过一般也不要超过30KW。因为这样毕竟对开关及电缆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网友C:
星三角启动,属降压启动他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星三角启动,还的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我记忆中)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星三角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星三角启动。一家之言,姑且听之.

网友D(2005-05-10):
如果你有电机拖动这本书,上面会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E:
本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需星三角降压启动的电机从11KW开始就有需要的,如风机、在启动时11KW电流在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热继电器配大了又起不了保护电机的作用,所以建议用降压启动。而在一些启动负荷较小的电机上,由于电机到达恒速时间短,启动时电流冲击影响较小,所以在30KW左右的电机,选用1.5倍额定电流的断路器直接启动,长期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F:
设计手册上查查.

网友G:
7.5kw以上

网友H:
楼主的这个论题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到要多大的电机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一般来讲它不是以电机的功率大小来确定的而是与以下因素有关:1、负荷的性质 2、 电源变压器的容量 3、供电线路的状况。重载负荷时、电机额定功率在变压器容量的1/3以上时(当然必须在变压器的额定容量以下)、供电距离较远时可以考虑使用此启动方法,否则应优先考虑使用直接启动方式。 TO 上山网友;你所说的:“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星三角启动。”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的功率时,变压器还能够正常安全运行吗?

网友H:
TO 凯凯方网友 你所说的“ ......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 是实际存在的问题。但是在简单的降压启动过程中,一般的惯例是在启动阶段甩掉热保护的,待达到正常运行时再并入热保护。如果由于设备及工艺的要求必须在启动阶段进行电机保护时,必须使用另外的保护方式,一个简单的热继电器是难以办到的!

网友I(2005-06-10):
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的功率时,因为起动时间短,变压器能够正常安全运行。

网友J:
TO工控追求: 用电子式热继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电子式热继可以设置启动时间.

网友H:
TO 8777网友:我们讨论事情都不要忘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我们做了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 电机无论采用什么启动方式进行启动,但是,它在启动完成后是应该转入正常运行的!在电机的功率大于变压器的功率时,你说他能保证正常工作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