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驱动器的问题,救命!!

楼主(2004-12-10):
偶刚开始接触运动控制卡+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 碰到了大问题 ...5555 在VCC 和GND 端接入了 34v 电压(符合输入范围 24-36v) 没接输入pluse+,pluse-, Dir+,Dir1,, 就发现 A=,A- 之间有电压,在20-30v之间变动,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阿? 救命啊

网友A:
应该是正常的,应该直接接上步进电机,用自鉴方式走一走,就知道有问题没有!

网友B:
这个应该属于正常现象,驱动器一旦接通供电电压,按照相序排列A+、A-之间就电压和电流;如果步进电机连接,其轴就可以锁定。

网友C:
正常,这不正是我们的不进电极上电励磁>

网友D:
正常的情况,没有问题的

网友E(2011-06-11):
求:有反应式110BC380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网友F:
对:1586140JXZ 关于

求:有反应式110BC380步进电机驱动器吗?

内容的回复:

什么行业用?

网友G:
步进驱动关键在于驱动的相数、线数,电流,电压等指标,反应式电机与混合式电机驱动的最大差别在于相序,以三相六线电机为例:

反应式的半步驱动相序为三相六拍:A-AB-B-C-C-CA

混合式的半步驱动相序为三相十二拍:A-AB#-B#-B#C-C-CA#-A#-A#B-B-BC#-C#-C#A

可见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驱动电流需区分正负,而反应式只有正电流,原因是反应式电机对驱动电流的正负无所谓,因而为了降低驱动成本,也就只设计为单方向的电流驱动了。

为此,只要电机的相数、线数,电流,电压相同,能驱动混合式电机的驱动器原则上就可以驱动反应式电机,救急或少量应用无妨,用量大,需考虑成本,两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