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TP04的速度也慢啊

楼主(2004-12-11):
台达的TP04的速度很慢啊

楼主:
本人发现,台达的TP04画面上有4个数据显示的话,速度特别慢,不知是PLC缘故(ES系列)还是TP04,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着急!!! 以下是对《台达TP04的速度》的回复: yafeng:   2004-12-8 9:31:00    能否告知PLC和TPO4的韧体版本以及使用的编辑软件版本以及其他相关参数,我们测试看看问题的原因    PLC工程部    佛 爷:   2004-12-8 10:07:00    是不是用1个TP04G控制4个设备? 欢迎大家:   2004-12-11 10:45:00    PLC版本:V5.80 DVP14SS11R2   TP04版本:V1.07 TP04G-AG1   是用1个TP04G显示一个PLC的四个32位D寄存器.   这个问题跟代理讲了很多次,一直没有解决,看来中达的产品...

网友A:
使用td220 试一下 fanbuli@sohu.com

网友B:
试试我们完全不同的小型POP-HMI,祥情请看www.jumboshen.com.cn !

网友C:
不该这么慢,4个双字节数显示非常正常,我建议不要找经销商,直接去找中达。我常这么干,货经销商便宜,问题找中达。

网友(2007-10-15):
我遇到的是中间通讯中断

网友D:
用 MD204L 或OP320看看
QQ 596716790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