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力矩电机参数的选择

楼主(2004-12-11):
由于我是初次接触伺服电机控制,我想向大家询问一下如果在直流力矩电机直接驱动负载,负载转动力矩不小于70N.m,最大转速不小于每分钟30 转的情况下,我应该怎样选择电机参数,望不吝赐教?

网友A:
精度、刚度、响应时间。

网友B:
根据转矩与转速的特性曲线(实际为直线),你的工作点(70N,30RPM)就在这条线上,然后根据你的启动所需转矩确定连续堵转转矩,如果你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启动,选择连续堵转转矩时可以选择大些,连续堵转转矩确定后,根据斜率可以算出空载转速,而峰值堵转一般来说是连续的2倍。现给你推荐一款:成都电机厂,J320LYX10 连续101N,空载40RPM 028-83265938,徐小姐

网友C(2009-05-22):
可以提供直流力矩电机详细的选型原则吗?

网友D(2009-11-30):
直驱力矩电机可以取代一般的伺服电机+减速器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