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控制抖动信号的处理

楼主(2004-12-11):
(无正文)

网友A:
我也想请教这个问题,如果在开环回路中加了几个积分环节,虽然提高了系统的整个精度,但是也是一牺牲系统的稳定度为代价的,既会在误差过零处剧烈抖动.

网友B:
如果积分过大,导致振荡,则需加入微分或者减少比例。 如果振荡频率过高,则说明带宽不合适。如果你要求阶跃过渡时间为0.2s,则带宽选择为20~45 rad/s 即频率3~8Hz为宜。

网友A:
TO:Tell Truth 你的留言怎么没了?怎么删掉的?你说的挺好的,为什么要删掉?

网友A:
to:TellTruth 真是不好意思,我下午在单位就看不到你那条留言了,我还以为你删掉了哪,晚上在家里上网就又看到了。真是奇怪。非常感谢!

网友C:
怎么没有原文的???我现在经常会遇到此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