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问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楼主(2004-12-11):
各位大哥,小弟是最近才接触电力拖动方面的知识的。很多基本知识不了解,请问在直流调速系统中,电流环的作用到底是什么?是为了调速还是为了过电流保护?

网友A:
电流环的是电力产生的根源,是最内环

网友B:
在伺服系统中,电流环的作用是用调节电流的,以维持恒定力矩输出。

网友C:
糸统中一般有外环速度环和内环电流环,前者依速度反馈定稳速度馈,后者据电流变化定稳力矩

网友D:
szllc说的不错。使用的场合不同,电流环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在启动大功率电机时,电流环起限制启动电流的作用,但在转速稳定后,电流环相当断开。 在小功率场合,则起恒定转矩的场合,可以增加系统抗外扰的能力。如摩擦或者有阻转矩的场合。 从静态特性上看,电流环相当于一个电压-电流变换器。

网友B:
呵呵,我只大致知道起作用,但是其具体是如何构成的?既然为环,就应该是有几个元件构成,都是什么?他为何就可以调节电流? 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电流环通常由以下一些元件组成,运算器(执行减法,及P或PI运算,通常是运放)、电流环调节器(运算器、RC滤波元件的统称)、功率放大器(如PWM放大器)、电源组成。

网友B:
to TellTruth: 要想学驱动器设计,运动控制器原理,设计这方面的知识,要看那些书? 谢谢

网友E:
我们单位做的步进电机系统用的是honeywell的电流传感器, 优点是结构简单,性能稳定,体积小. 缺点是价格贵.比用分立元件要贵10倍

网友F(2010-05-18):
Link-Max LM-1C2C电流环隔离器是一种有源型单路转双路4-20mA电流环隔离器,可实现将一个仪表的输出全隔离地输出到两个仪器。由于输入输出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LM-1C2C 4-20mA电流环隔离器达到满量程万分之五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在某些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无法同时推动数个串联的仪器的应用情况中,也需要本产品提供阻抗变换。
Link-Max LM-1C2C电流环隔离器专为仪器仪表工业应用配套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石油化工系统、金属煤炭矿业系统、制糖系统和其他工业环境。
LM-1C2C 电流环隔离器结构逻辑图: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 输入信号:4~20mA
• 输出信号:4~20mA
• 输入电压:<15V
• 最大允许电流:30mA
• 隔离转换电压:≤3.3V
• 基本误差:±0.05%
• 负载变化:<+0.1%/100Ω(负载<250Ω时)<-0.1%/100Ω(负载>250Ω时)
•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电源≥100MΩ
•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电源≥1000V/1分钟
• 工作环境:温度0-70℃、湿度≤90%
• 外型尺寸:厚18mm(L)×高117mm(H)×宽101mm(W)
• 重量:32g±2g
http://www.link-max.com
深圳联脉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189-2939-8684
型号名称 LM-1C2C LM-1C4C
输入通道 1 1
输出通道 2 4
输入方式 电流4~20mA 电流4~20mA
输出方式 电流4~20mA 电流4~20mA
输出负载 DC24V时,最大250欧 DC24V时,最大250欧
精确度 ±0.5% FSR ±0.5% FSR
零点漂移 电流:±0.2uA/℃ 电流:±0.2UA/℃
温度系数 ±25PPM/℃ ±25PPM/℃
电流输出 最大20MA 最大20MA
隔离 3000V DC 3000V DC
供电电压 +24V DC +24V DC
功耗 1.5W 1.8W
工作温度 -20℃~+70℃ -20℃~+70℃
产品常用问题回答
1、问:LM-1C2C系列产品辅助电源可接DC24V电源吗?
答:可以。

2、问:LM-1C2C系列产品辅助电源是否可接DC12V/
答:不支持,只能使用DC24V电源,我司的LM-P1C2C系列可以接DC12V电源。

3、问:LM-1C2C是否支持环路24V供电方式?
答:不支持,只能单独供电。
4、问:LM-1C2C 的输出最大负载是多少?
答:输出最大是250欧负载。

5、问:LM-1C2C 输入信号端是否支持两线制传感器?
答:不支持,只能接四线制传感器,两线制传感器请选用我司LM-P1C2C系列产品。

网友G(2010-07-01):
有电流给定,电流反馈,电流限幅,放大器等,最终的输出是触发角,

网友H(2013-10-17):
I-7017 4-20mA电流环信号或0-10V电压信号八通道物理量采集模块

I-7017-20八通道4-20mA电流环信号、I-7017-10八通道0-10V电压信号Modbus RTU协议的采集模块特别推广价299元!
更详细的产品信息请访问深圳联脉的官方网站: http://www.link-max.com 或打电话:
深圳:0755-33303080、33300602、18929398684、13316963718 北京: 010-56220856、56259945、15201530746、15313538191 我们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网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由我们的销售代表主动与您联系
上海领美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联脉电子有限公司Link-Max 模拟量远程测控模块,采用业界通用的Modbus RTU协议,美国ADI公司高性能模数转换芯片,日本NEC光电隔离器件,为用户提供多量程、高耐压隔离、远距离、低漂移、宽泛工作温度环境、高性价比、远超同类的智能测控解决方案。I-7017共有8 路差分输入,模块为16 位分辨率,高达115.2K 的通讯速率,主要用于工业现场或其它分布式数据采集。I-7017采用简单易操作的软件校准,用户可方便地进行零点和满量程校准。采集模块采用RS485通讯网路,将分散的现场数据点的模拟量经AD变换传输到主机或由PC控制远程主站点。 它具有独特的双看门狗安全设计,即软件看门狗和硬件看门狗组成。模块万一出现程序飞跑时,可瞬间重新开机。每个采集模块可与主控计算机之间进行软件看门狗互锁,万一主控计算机死机,所有的输出模块就进入预设的安全状态,符合工业的安全要求。RS485通讯网路如因故障或断线,主控计算机和模块间将无法互锁无法通讯时,也会启动软件看门狗。软件看门狗的设计非常巧妙,使用方便,可大幅增加系统安全性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输入端口:8路差动接线接口:采用外接式10位接线端子,可方便地拆卸连线输入类型:mA(内部已有高精密100欧电阻,无需外接)或V输入范围:4-20mA或10V输入阻抗:100欧(20mA款)或10K(10V款)采样速率:每秒15次分辨率:16位带宽:15.75Hz精确度:±0.02%或更好零点漂移:20uV/°C满程量漂移:25ppm/°CCMR@50/60Hz:92dB min过电压保护:±35V光电隔离耐压: 3750Vrms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RS485速率:1200~115200BPS 之间与RS485总线速度自适应,无须设置参数设置: 波特率、校验和需将INIT端子接地,其他参数实时改变状态指示灯: 上电自检通过常亮,通信时闪亮工作温度: -25°C~+75°C存放温度: -40°C~+85°C工作湿度:5%~95%,无凝露外接电源电压: +10~30V功耗: 1.3W安装方式: 可选标准DIN 导轨安装或简单固定方式典型应用医疗、工矿产品开发工控教学应用远程通讯移动数据采集站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安防工程等应用系统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I-7018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八路热电偶采集模块 特别推广价399元!
I-7018支持J偶、K偶、T偶、E偶、R偶、S偶、B偶、N偶、C偶的温度采集,全球独创更新更换分度表无需退厂,用户可直接用我们免费送的软件在现场更新更换!您不必顾虑买什么热电偶的I-7018,想测量另一种热电偶,自己刷另一个分度表进去!想怎么测就怎么测!优秀的断偶检测,在没接或断开热电偶电缆时,有专门的状态提示!另有内置报警蜂鸣器,用户可设置温度上下限报警和断偶报警。推广价399元,绝对是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对于要求更高的用户可选择更高档的M-7017、M-7018:M-7017、M-7018除具有I-7017、I-7018的全部功能外,主要区别是具有光电隔离设计,抗干扰性更好,而且是双协议产品,除支持Modbus外,还支持比较直观的ASCII协议(台湾产品中常用到)外观也不同,具体见下图:
定货信息LM-7017 八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LM-7017F 高速八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I-7011 非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I-7012 非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I-7014 非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I-7016-xx 16路Modbus协议电压采集模块 xx=电压值 有0.15V 0.5V 1V 5V 10VI-7017 非隔离Modbus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I-7018-x Modbus协议八通道热电偶采集模块 x=热电偶的分度号M-7017 前后隔离双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M-7018-x 前后隔离双协议八通道热电偶采集模块 x=热电偶的分度号I-7021 全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I-7022 全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I-7024 全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LM-7012 带报警功能的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LM-7012F 带报警功能的高速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LM-7012D 带显示带报警功能的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LM-7017M 带存储功能的8路多量程模拟量输入模块LM-7018 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18BL 带断偶检测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18RC 带RC滤波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18M 带存储功能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18D 带地址开关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11 单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LM-7021 单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LM-7021P 单路16位模拟量输出模块LM-7022 双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LM-7024 四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I-7041 Modbus RTU协议的14路单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I-7042 Modbus RTU协议的13路3750V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43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44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8路3750V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45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3750V隔离源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50 Modbus RTU协议的7路单端数字量输入/8路NPN管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50A Modbus RTU协议的7路单端数字量输入/8路PNP管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51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3750V隔离单端数字量输入模块I-7052 Modbus RTU协议的6路差分2路单端5000V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I-7053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单端非隔离干接点数字量输入模块I-7055 Modbus RTU协议协议的8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8路3750V隔离源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I-7060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模块两路A型(单刀单掷)两路C型(单刀双掷)I-7063 Modbus RTU协议的8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3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I-7065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5路A型(单刀单掷)功率继电器输出模块I-7067 Modbus RTU协议的7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I-7068 Modbus RTU协议的8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I-7080 Modbus RTU协议的双通道计数器频率模块

网友I(2014-01-06):
糸统中一般有外环速度环和内环电流环,前者依速度反馈稳定速度环,后者依电流反馈稳定转矩

网友J:
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

网友H(2014-07-09):
4-20mA电流环隔离器、分配器、安全栅

LM-1C2C、LM-P1C2C、LM-P1C4C一路转多路4-20mA电流环信号隔离分配器

LM-11、LM-22 4-20mA电流环隔离栅、安全栅Link-Max LM-1C2C电流环隔离器带有一路输入、两路输出,三部分完全互相隔离,用户可方便地实现将一个仪表的输出全隔离地输出到两个仪器。由于输入输出通道完全隔离,避免了共模干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也避免了地电位不同对设备带来的危害。产品达到满量程万分之五的精度与线性度,50ppm的温度系数,能为用户提供稳定而精准的物理量隔离与转换功能。在某些应用中,也许不需要隔离,但仪表的输出阻抗有限,无法同时推动数个串联的仪器,这时也需要本产品提供阻抗变换。本产品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750欧的负载。如果输出环路串接24V电源,可推动1350欧的负载。
电流环安全隔离栅专为仪器仪表工业应用配套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石油化工系统、金属煤炭矿业系统、制糖系统和其他工业环境。
本产品输入阻抗低至100欧,可和任何仪表配合,而输出可推动300欧的负载。
电流环安全隔离栅专为仪器仪表工业应用配套设计。广泛应用于电力系统、石油化工系统、金属煤炭矿业系统、制糖系统和其他工业环境。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输入信号:4~20mA

输出信号:4~20mA

输入电压:<15V

最大允许电流:30mA

隔离转换电压:≤3.3V

基本误差:±0.1%

负载变化:<+0.1%/100Ω(负载<250Ω时)<-0.1%/100Ω(负载>250Ω时)

绝缘电阻:输入/输出/电源≥100MΩ

绝缘强度:输入/输出/电源≥1000V/1分钟

工作环境:温度0-70℃、湿度≤90%

外型尺寸:26mm(W)×98mm(L)×41mm(H)

重量:32g±2g

更详细的产品信息请访问深圳联脉的官方网站: http://www.link-max.com 或打电话:

深圳:0755-32845194、32883928

我们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网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由我们的销售代表主动与您联系
上海领美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联脉电子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