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关于固态继电器

楼主(2004-12-11):
选择固态继电器是否只要其额定电流大于线路计算电流既可,是否要留裕量,留多少为宜,多谢。

网友A:
你好,我是最近做法国一个牌子(celduc)的固态继电器的,遇到一些用户主要的问题也有关于余量的,一般的我们国内对环境,散热条件提供的都不好,所以我知道,一般感性负载的使用率是75/%,阻性的90/%,大概就是这个数,有问题常联系吧

楼主(2005-02-27):
我最近看了Carlo Gavazzi的资料,他们的SSR种类较多。我们现在使用SSR主要控制熔炉的加热电阻,所以想了解固态继电器的一些参数和指标以便选型,望不吝赐教

网友B(2005-08-11):
你可以和我联系,我们很专业,YINXIONGHERO@126.COM

网友C(2005-12-01):
从传统的选型方法,一般的工程师为了安全起见,一般都会给SSR保留50%的余量,CARLO GAVAZZI佳乐自动化的高性能固态继电器建议保留20%的余量,以为CARLO GAVAZZI的固态继电器内部设计和传统的固态继电器不同;佳乐的固态继电器内置压敏电阻,带浪涌保护,特别适合国内电网不稳定的情况下使用.相关的详细技术资料可以登陆www.carlogavazzi.com下载或者致电0755-83699500-811马先生联系!

网友B:
其实大家知道固态继电器的国际排名吗?

网友D:
根据多年设计和销售经历这个问题很复杂,关系到你选用什么品牌,实际电流大小及散热的问题。
那么你的情况是怎样?

网友D:
当然也欢迎大家来电探讨:020-38207363/万生
至于国际排名就不必了吧,有些无聊。

网友B(2006-01-12):
大家试试固态的重量,有时你就会发现质量差异了。
因为底座的不同,造成散热的差异,这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