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cimplicity的client /server结构?

楼主(2004-12-12):
如题。

网友A:
说的具体些,cimplicity的Client、Server是指什么,dde、opc还是api等

网友B:
我也想知道CIMPLICITY 的 C/S 怎么连,我是说HMI 的C/S ,还有VIEWER 与HMI SERVER 到底怎么实现,CIMPLICITY的帮助好烂啊,看了好久都没成功....

网友C(2005-01-18):
服务器和客户机结构,一台机器装SERVER,一台机器装VIEWER,SERVER上的工程选成广播方式,其他再不用别的了。不需你做工作.

网友D(2007-05-11):
那VIEWER是不是仅仅允许看不可操作啊,要是还想在客户机上操作PLC应选择哪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