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控制系统

楼主(2004-12-12):
我最近在搞壁厚控制,如果用伺服阀成本太大,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吗?能不能给个建议,找个替代品或者什么的都行。或者您那里有壁厚控制的资料,能不能发给我啊,希望能和您交朋友,我的QQ:132470, 多谢!

网友A:
你的壁厚控制系统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我最近也在搞不过是在搞控制系统.主要是想把MOOG去掉,你那里的.

楼主:
TO:QQ2008 请察看邮件。 有什么好的资料能否共享一下呢?谢谢啦!

楼主:
用于吹瓶机。大概如图所示,用moog调节中间型芯(好像是这么称呼的)的高低,改变d继而改变型胚厚度。但是moog很贵啊!不知有什么办法能精确快速的对型芯进行上下位置控制。还希望有经验的指教一二。谢谢 || || || || || || || || || || // \\ |d|

网友B:
据我所知,一套MOOG系统2万多。 如果你准备用伺服系统来替代的话,你的代价在1万+1万(触摸屏)。不划算的。

楼主:
一定要用触摸屏吗?或者我用变频器控制电机应该也可以吧?论坛里有篇文章说,有人想做一个无阀的电液伺服阀,结果阀是少不了的,但是好像可以用其他的代替。我刚接触一个星期,这方面没有经验,您能否指导一二呢!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壁厚要不要调整的?你不会土 到用二三十个电位器吧? 我以前用过吹塑机,只是了解一些基本的情况巴了。

楼主:
我用十个点控制,就是所谓的几十个电位器啊!不过是要改进,原来的是用模拟电路实现,我想改用单片机或者其他的来实现。

楼主:
有人见过壁厚控制的吹瓶机吗?是否用电液伺服阀直接控制型芯的升降?或者用调速电机通过控制油泵或者其他阀来实现呢?我只见过一台意大利80年代手动调节壁厚的机器,希望各位高手各抒己见,十分感谢。我还是个学生,很多产品只是靠想象,没有实际经验。

网友C:
是控制原料的流量呢,还是控制模具的开口大小啊,我还没有听说过 我知道在挤出机上如果是同一个模具,通过控制转速来控制膜的厚度的

网友B:
没见过这种机器吗? 一般用MOOG系统的比较多,不知你在什么地方,在苏州张家港做这类机器的比较多。 我见过的机器是用触摸屏控制的,这样的话控制的点可以多一点,而且控制器那边可以减少很多的模拟量输入通道,比较直观,可以微调。 从系统构成看,是用电液阀的较多,一个进,一个出,这样就能控制模芯的上下,模口是不动的。出来的料胚就有厚薄了。 即输入是触摸屏(很多的模拟量也不怕),控制是PLC(决大多数),输出是电液阀(比例阀)。如果你的系统要实际应用的话,在你的模芯上面应该有个储料缸,储料缸要有恒压装置。

楼主:
我在深圳宝安区,fanfare的讲解让我顿时明白了好多,谢谢!有问题再向大家请教。

网友D(2005-05-20):
可以用伺服电机代替电液伺服阀,用于厚薄控制

网友E:
贝加莱(B&R)控制系统可以实现吹瓶机的壁厚控制,并且已有很多应用厂家。

网友F(2009-03-31):
深圳的朋友可以和我们联系一下!我们是专门做壁厚的!251126629

网友G(2009-06-26):
现在壁厚控制系统已经很便宜了呀,有用到可以联系我13382533385

网友F(2012-02-18):
Digi100型坯壁厚控制器是我公司自主开发研制的新一代数字化系列产品,该控制器具备性能稳定、控制精度高、产品壁厚均匀、人机界面友好和内部存储容量大等特点本产品应用在储料缸式和连续式中空吹塑成型机中,它使用线性电位器作为位置传感器,与电液伺服系统组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能精确地控制吹塑产品的厚薄,快速地生产出厚薄均匀的中空塑料产品。

本产品在设计时,就考虑到实际生产中使用情况,为机器的安装和设定提供很大的方便;同时,在用户编制生产控制文件时,由于对未设定点采取自动线性插值、最大、最小和重量辅正,实时保存、对设定过的点反色显示,实时取消等功能,从而提高编制生产程序的效率、方便调整产品壁厚、提高产品质量。

用于中空吹塑设备联系电话13723454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