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x-300x

楼主(2004-12-12):
那位用过jx-300x?我想得到详细的资料及优缺点

网友A(2005-04-12):
jx-300x组态特别简单,但是抗干扰特别差,容易出现尖峰,如果联锁多控制复杂的不要用,但是简单的用很好的。

网友B:
wj7123: 虽然没用过中控的系统,但还是比较了解。您说的容易出现尖峰的状况可能是两个或其中一个原因造成的: 1、中控本身I/O隔离效果不好:其大多采用电隔离,没有光隔离和数字滤波。 2、PID调节有问题:特别是在干扰较强的情况下,如采用微分作用,则会扩大干扰信号,造成尖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采用PI而不是PID调节。

网友C:
首先中控的I/O卡件没有做到点点隔离,还有可能差模抑制比并没有做到大于60dB,出厂并没做测试(因为差模干扰的测试比较麻烦).

网友D:
wj7123说的对。资料嘛,好几本,没法传给你,建议你参加浙大中控专门组织的培训班,在杭州,两周,广播式教学,人手一机,接待也不错。我有的只是工程部几个人的电话,不好公开,如需要短信联系即可。13603371766。不知你在哪,参观实例可到北京焦化厂三号焦炉,系统不大,i/o形式较全,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