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电话的电话号码检测

楼主(2004-12-12):
咨询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设备:把固定电话的电话线接入该模块,在固定电话拨号的同时,该模块能够检测出所拨的号码,是否拨通,以及通话状态,比如是否接通,正在呼叫等等。请问有没有这样的设备?

网友A:
这种方式很多,但大多要借助计算机,比较方便。但单片机的设备也有

网友B:
同意楼上,还是电脑方便,录音都行,还是多口的! 单台的也有,好多公用电话亭都用!见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