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 Services-BACnet和LonWorks的新标准

楼主(2004-12-12):
Web Services-BACnet和LonWorks的新标准 LonMark互操作规范,已经将Web Service/XML/SOAP,作为系统互操作的开放接口;ASHRAE SPC 135 也将Web services增加到BACnet中。 Web services 作为理想的方法,保证运行BACnet,LonWorks,Modbus或者任何其他专有协议系统之间的顶端连接。 这样工程师不必详细了解每个不同协议,编程如何通信连接,他们仅需要理解Web services标准。一个 Web services 连接能避免很多问题,如专用通信芯片,连接不同协议的网关等。

楼主:
Web services 用于集成运行不同协议的BAS楼宇自动化系统,同时通过internet连接到计算机控制管理中心。

网友A:
想不到在此幸会

网友B:
Web Service已经是全球通用远程服务规范,其中值得提到的是XML认证和加密,几乎是现今最好的远程通信安全机制。还有就是通过Message Service或者MQ机制实现异步通信和控制,就是说你可以通过一封email,通过认证后,可以让远程的服务器去替你执行命令,执行完的结果也可以通过email的方式来通知你,而不用在浏览器上等待结果,还要担心这次连接的Session是不是会断掉,代价就是需要一个较好性能的服务器。

楼主:
欢迎烟台的王曙光总工()和大连的王瀚平总经理光临指导,有机会多多交流。

网友C(2019-07-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