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85转接

楼主(2004-12-12):
请问一下: 现在市场上的RS232转485的转接头,232端基本上是连接在pc机上,现在有一开发板,由微控制器串口经MAX232芯片转换后输出到DB9的母头,这个头可以直接连接485转接头吗? 如果可以直接连,由于两个设备都是母头,如果去市场买两个公头的对接线,要不要交叉一下,或者是直接连接??谢谢!

网友A:
需不需要转接头, 要看你所要连接的Device 而定. 如你的RS-485 的接头是DB9 Or Removable Terminal Block. 另外, 是否需要交叉, 也一样要先知道你的RS-485 Pin Assignment 如是何, 才能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