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运动控制和过程控制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12-12):
如题,解答的越详细越好,先谢谢了

网友A:
通俗的讲: 运动控制是指对机械运动的控制方法,其中不但包括伺服电机,还 包括液压、机械的方法 过程控制就很难讲了,不知道你指的是类似于化工厂里对各种参 数的监测、统计和修正的“过程控制”? 还是控制理论所指的目标控制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