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整流块型号的意义

楼主(2004-12-12):
请教整流块KBPC3510W型号的含意, 与KBPC35-10是不是一回事儿? 能不能用QL5010的替换?

网友A(2005-04-26):
KBC35-10,35表示耐压,10表示电流

网友B(2005-09-08):
35表示电流.10表示耐压.

网友C:
KBPC3510W是电流为35A,电压通常为700V,峰值为爱1000v。你可以www.alldatasheet.com上查找PDF资料,不过都是英文的。

网友D:
市场上所售的KBPC3510一般均为假货,有的电流还可以达到10A,有的内部采用4个IN4007。 不要一味的看型号

网友E(2008-03-01):
市场上所售的KBPC3510一般均为假货,

为什么这么说,这个型号我们用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