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网络版客户端浏览问题

楼主(2004-12-12):
网络版客户端浏览问题 请教: 运行网络版MCGS软件,在局域网中客户端能够浏览到服务器端的运行软件,但在INTERNET上怎样浏览到该服务器上的运行软件? 我在地址栏内输入该服务器的IP(动态)地址加:1080(端口)不能浏览,要求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是什么意思?始终搞不明白. 特请版主指教!望说明白一些!!! 谢谢!

网友A:
在internet上进行网络浏览,必须要求网络版的服务器有互联网的固定ip,如果没有固定的ip就必须使用域名解析软件完成这个功能,1080的端口是什么端口,我们网络版默认的端口号是80,如何要访问1080必须在主控窗口的http参数中把端口更改成1080然后才能使用这个端口进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