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t技术救助

楼主(2004-12-12):
自控用的是intouch+concept,concept程序也能连上,提示也表示与CPU相等。可是当想在线观看的时候,却总是出现几个提示框,好象与time-out有关,不能在线观看。请求各位帮忙相助 。

网友A:
重新下装,再不行就修改看门狗时间

网友B(2005-11-09):
可能是CPU模块的速度慢,更换一个快的试试.

网友C(2007-12-07):
请问楼上的能帮我做个自动计时的程序吗?cconcept是和ifix配套使用的。邮箱wantyou-0011@163.com.谢谢

网友D:
concept2.6有这个问题,2.5好些。

网友E(2008-01-16):
我这里有时候也是这样

网友F(2010-07-04):
好像intouch和昆腾的PLC应用在钢厂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