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的历史趋势问题

楼主(2004-12-12):
在intouch中的趋势由于有多个趋势显示,几条线太接近了看得不清晰,因此想通过调整能分开来。在实时趋势中,我把变量*X%就可以了,可是在历史趋势中,却总是无法改动。而且一改动竟然就没有了所改趋势的显示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历史趋势怎么才能调整呢?

网友A:
你可以动态地去掉/加上 趋势线

网友B:
可是这样做很麻烦的,往往监控系统中的 趋势都是引用的同一个模块,你如果改掉某一个变量的趋势,则其它的也会变,而实际是不需要变的,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