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故障,请高手来看一看。

楼主(2004-12-13):
电磁调速故障,请高手来看一看。 单位采用电磁调速器来对普通笼式交流电机进行调速,现在大部分时间能正常使用,偶乐 出现一打开调速器,负载即全速运行,只要用手对马达的转子使用外力空转几下,使负载 与马达不跟转即能正常运行。 请高手说一下怎样永久解决?

网友A:
呵呵,你把他给换成变频器调速不就可以永久解决了吗!即可以提高调速精度,又可以省电,何乐而不为呢? 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0755-26996714直线

网友B:
电磁调速又叫滑差调速在中国以成为历史了,化几个钱淘汰了吧,换成变频器一切搞定

网友C(2005-01-12):
好像电磁调速器不能直接控制鼠笼式三相异步电机吧?电磁调速器控制的是滑差头励磁线圈。 电磁调速器如果“出现一打开调速器,负载即全速运行”的情况,有可能是给定电位器在零位接触不良,导致给定电压过高所致。至于“只要用手对马达的转子使用外力空转几下,使负载与马达不跟转即能正常运行。”这句话我听不懂。 电磁调速器很便宜的,一个一百多块就够了,建议楼主买个新的更换一下看看。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故障,如果没解决问题,我来告诉你。

网友D:
我碰到过这种故障,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我来告诉你。

网友E:
拆出滑差头清洁干净就可以了

网友F:
你的这种故障我曾经也碰到过。你注意一下是不是电磁调速器所控制的励磁线圈由于时间关系有粉尘进入,从而导致调速失控。

楼主(2005-02-26):
问题解决 谢谢楼上的各位 我清扫了一下灰尘没有用,最后还是到铣床上去搞了下就OK了

网友G:
常时间工作轴承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