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高手什么叫“联锁”

楼主(2004-12-13):
请问各位什么叫“联锁”这个词是我做的逻辑里(就是有与,或,非门的逻辑图)的一个常用词 可不可以给我详细解释一下我将十分高兴

网友A:
联锁就是相互之间的关联,如km1启动之后方可起动km2,那么km1的常开点串入km2的起动回路。这种可以认为是互锁,联锁么相关要多一些条件。

网友B:
举个例子 吧 比如你家的双桶洗衣机 脱水桶不盖盖子 就不会转, 那么 盖盖子 这个动作开关 和 开始旋转就 连锁了 这样可以防止在盖子敞开时候 旋转产生危险,

网友C:
电气控制中需要的相互制约的条件。 将接触器本身的常开或常闭点串入其它控制回路中。 如在油泵电机不启动时禁止主电机启动。 就是将油泵电机控制的接触器的常开点串在主电机控制回路中!

楼主:
呵呵十分感谢上面的仁兄,我在问问什么叫“干接点”。

网友D:
无源接点

网友E:
无源接点是什么?谢谢拉!

楼主:
是啊楼上的在解释一下吧!

网友E:
互锁,联锁都知道,(只是PLC中的)但干接点真的没听说过。楼上的麻烦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B:
所谓干接点 就是 象继电器\干簧管那样的 可以物理性断开电路 的东东 区别于电子开关的工作 这也就是楼上兄弟说的无源开关 呵呵 这些都是简单的 大家其实都知道, 只是PLC 是什么 麻烦楼上的解释一下,谢谢了! 另外关于楼上的这段话: 互锁,联锁都知道,(只是PLC中的) 我想纠正1下:互锁,联锁 不一定只是PLC中才有这样的逻辑关系.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的互锁和连锁都是在接触PLC时了解的。PLC就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好多工业控制中用到,比如三菱等牌的都有,但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只是一些书本知识和一些实物试验。

网友B:
呵呵 楼上的很幽默啊

网友E:
幽默在那里,我自己都不知道!呵呵!!!!铁汉快速

楼主:
那什么叫“物理性”断开啊无源是不是没有电源的意思啊

网友E:
物理性是不是对应着电特性?我只是胡猜呀?

网友B:
---/ ----- 呵呵看到这个开关了吧 如果它断开 就是完全断开 而 象晶闸之类的 断开时候 虽然电路是不通了 但是 没有物理性分隔一旦失去控制电压 开关的状态就会发生变化

网友E(2005-05-12):
对呀!在现在的好多家电中!有用到连锁的!简单的互锁大家都有见的!双开关电灯有点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