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华数据采集卡介绍(2)

楼主(2004-12-13):
PCI-9812/9810 20MHz同步4通道模拟量输入卡   特性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每通道最高20 MHz采样频率 4个单端同步输入通道 12位(9812)或10位(9810)模拟量输入分辨率 4个A/D转换器,为每一个模拟量通道提供一个转换器 板上带有32k字的FIFO 双极性模拟量输入范围(+/-5V、+/-1V) 五种A/D触发方式:软件触发、前触发、后触发、中触发与延时触发 总线主控DMA数据传输 采样频率可编程设定 紧凑的半长卡结构 概述 4通道同步采样 PCI-9812/10配有4个20MHz同步采样频率的A/D转换器。高速而且简单的使用方法使得PCI-9812/9810适用于许多应用场合,如图像数字化、医学应用、振动测试设备与射频或基频信号数字化。PCI-9812为高端应用提供最佳性价比的解决方案。 A/D数据流量 当4个通道同时启动采样时,从A/D转换器到板上FIFO的整体数据流量将达到160MB/s(160MB/s = 20MHz ╳ 4通道 ╳ 2Bytes/通道)。这样高的数据流量已经超过了PCI总线的带宽。因此,我们在板上设计了32K字的FIFO来作为数据缓冲区。 PCI总线带宽 突发数据传输时的PCI总线带宽为132MB /s。然而,有效的持续数据传输速率通常抵于100MB/s。这个值在多块PCI外围设备同时使用时可能会显得过低。当整体A/D数据流量低于PCI总线带宽时,AD数据可以通过总线主控DMA方式传输到主机内存而整体的采样数据长度可以达到64MB(由PCI控制器所决定)。假如整体A/D数据流量高于PCI总线带宽,最大的数据长度将会受到板上FIFO大小的限制。 板上的FIFO 在板卡上有32K字(32K采样点)的FIFO。当4个通道同时使用时,每个通道将获得8K字的FIFO空间。当使用两个通道(通道0与通道1)时,每个通道将获得16K字的FIFO空间。仅使用一个通道(通道0)时,通道0将获得32K字的FIFO空间。 总线主控数据传输 PCI总线主控DMA对于高速数据采集卡最大效能地利用PCI带宽是必需的。带有总线主控功能的PCI控制器使得板卡能够作为总线的主控设备来控制PCI总线。总线主控能够减少板上存储器的大小与CPU的负荷,这是因为数据能够直接传输到计算机内存而无须主CPU的干预。 A/D信号调理 为了控制A/D信号源,信号类型与范围都必须被考虑到。PCI9812/10可选择的信号输入范围为+5V或+1V。对于高速应用来讲,输入阻抗也必须被考虑到。可选择的输入阻抗值为:50 Ohm、1.25 K、15M Ohm。 A/D转换方式 转换方式确定转换的定时方法。A/D转换定时有三种时钟源:内部定时器、外部正弦波或外部方波。内部定时器频率是可编程确定的。最高的时钟频率为20MHz。外部时钟的使用更加灵活,这是由于用户可以提供任意的时钟频率。外部时钟必须是采样频率的2倍,例如36MHz的外部时钟提供18MHz的A/D采样频率。由于A/D转换器的线路架构,外部时钟必须是连续的。 A/D触发方式 PCI-9812/10提供多种触发方式,包括内部触发、外部上升沿触发与外部下降沿触发。用户可以利用任意模拟量输入通道的信号作为外部触发信号。后触发、前触发、中触发与延时触发可以由软件与硬件技术组合实现。   规格 模拟量输入(A/D) 最高采样频率:20 MHz 注意:在仅使用一个通道时,最高采样频率为20 MHz。当使用两个通道时,只有在每通道采样点数低于16K时才能够达到20MHz的采样频率。当使用四个通道时,只有在每通道采样点数低于8K时才能够达到20MHz的采样频率。 转换器:B.B. ADS800系列或其它等效的转换器 输入通道:4个单端输入通道 分辨率: PCI-9812:12位 PCI-9810:10位 输入范围: 双极性:+1V或+5V(通过卡上焊点选择) 精度:增益误差 +1.5% 输入阻抗:50 / 1.25K / 15M Ω (通过卡上焊点选择) FIFO大小:整体32K字,每通道8K字 触发源: 软件触发、外部数字触发与外部模拟量触发(通过与内部D/A设置的触发电平相比较) 触发方式: 软件触发、前触发、后触发、中触发与延时触发 数据传输方式:仅有总线主控DMA方式 时钟源: 内部时钟、外部数字时钟、外部正弦波。 (注意:外部时钟频率为AD转换频率的2倍。) 内部时钟频率:可编程选择40MHz / n (n=2、4、6、8..* 256) 数字量输入: 通道数: 3路TTL兼容输入(10K Ohm.下拉电阻) 输入电平: 低:最低0V;最高0.8V 高:最低+2.0V 输入负载: 低:最大+0.5V@ 0.2mA 高:最大+2.7V@ 20mA 一般特点: 连接器: 5个BNC接头用于模拟量输入(通道#0~#3,外时钟) 一个9-pin接头用于数字量输入与触发输入 (有配件将板上的接头引至机箱后面板。) 操作温度:0° ~ 50°C 存储温度:-20° ~ 80°C 湿度:5 ~ 85%,无凝结 电源功耗:典型值+5 V @ 1.4A 尺寸:173 mm x 108 mm   定购指南: PCI-9812 20MS/s同步4通道12位精度A/D卡 (带有DOS/95/98/NT/2000开发包) PCI-9810 20MS/s同步4通道10位精度A/D卡 (带有DOS/95/98/NT/2000开发包 PCI-9118系列 333KS/s高速多功能数据采集卡   特性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12位或16位分辨率 最高333KHz A/D 采样频率 16个单端或8个差动模拟量输入通道 单极性或双极性输入 突发方式扫描 可编程增益选择: X 1、2、4、8(9118 DG/HR) X 1、10、100、1000(9118 HG) 两个12位高速模拟量输出通道 4个数字量I/O通道 三种A/D触发源:软件触发、可编程定时器触发与外部脉冲触发 50-pin SCSI-II 连接器 紧凑的半长卡结构   概述 PCI-9118系列是一族功能强大的高速多功能PCI总线数据采集卡。这一家族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共同的架构与核心特性。它们是用于高速、无间隔数据采集应用的理想采集卡产品。下列独特的特性使得PCI-9118适于应用在高性能要求的应用中。 在Windows应用中的无间隔性能 卡上的1024个FIFO单元保证了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高速数据采集能力。     PCI-9118DG PCI-9118HG PCI-9118HR 模拟量输入 16路单端或8路差动 16路单端或8路差动 16路单端或8路差动 最大数据吞吐量 333KS/s(单通道) 333KS/s(单通道) 100KS/s 分辨率 12位 12位 16位 增益/通道队列 256 256 256 输入范围(双极性) ±5V, ±2.5V, ±1.25V, ±0.625V ±5V, ±0.5V, ±0.05V, ±0.005V ±5V, ±2.5V, ±1.25V, ±0.625V 输入范围(单极性) 0~10V, 0~5V, 0~2.5V, 0~1.25V 0~10V, 0~1V, 0~0.1V, 0~10mV 0~10V, 0~5V, 0~2.5V, 0~1.25V D/A通道 2-CH, 12-bit 2-CH, 12-bit 2-CH, 12-bit 数字量输入 4 4 4 数字量输出 4 4 4 备注 普通增益 高增益 高分辨率 数据可以通过总线主控DMA方式无间隔、连续高吞吐率(即使是大量数据)地传输。   规格 模拟量输入(A/D) 转换器与分辨率: 12位ADS7800或其它等效的转换器(PCI-9118DG/HG) 16位ADS7805或其它等效的转换器(PCI-9118HR) 输入通道数:16路单端或8路差动 模拟量输入范围:(软件可编程) PCI-9118DG/HR 双极性:+5V, +2.5V, +1.25V, +0.625V 单极性:0~10V, 0~5V, 0~2.5V, 0~1.25V PCI-9118HG 双极性:+5V, +0.5V, +0.05V, +0.005V 单极性:0~10V, 0~1V, 0~0.1V, 0~0.01V 转换时间: 3µ sec(PCI-9118DG/HG) 8µ sec(PCI-9118HR) 最大输入过载电压:+35V 输入阻抗:10 MΩ

楼主:
电话:010-6254332 86865175 张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