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S485如何转CAN总线

楼主(2004-12-13):
现场用的仪器仪表都是RS232和RS485的,想把这些仪表挂在CAN总线上,怎么实现?

网友A:
RS232/485只是物理层标准,CAN总线包括物理层、链路层、应用层标准,要想互联,需要一个转换器,进行协议转换。

楼主:
如果把输出信号为4~20mA的压力表直接挂到CAN总线上,需要什么来转换?

网友B:
可以登陆:http://www.icpdas.com/products/converter/converter_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