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变频器两地控制

楼主(2004-12-13):
请教:西门子变频器6se70 两地控制的原理。(西门子变频器首次使用,以前使用ABB, ABB有自动/手动宏,西门子变频器不知如何设定) 本地、远程启停,以及本地、远程调速(0-20MA)的参数设定及控制互锁。

网友A:
买一个OP1S(舒适型操作面板)和所需长度电缆(在uss协议下的RS485电缆,标准长度3/5m,可加长)。有兴趣可联系:022-23013000-810 陈QQ:420227756 EMAIL:professional_ct@126/msn.com

网友B:
别慌,和ABB类是,就是参数多了。 QQ:174533185

网友C(2006-08-29):
可以用两个300或200做个网络

网友D:
用P590参数进行设定内外控,再加PLC控制,参数设置较麻烦!

网友E:
参数的设置比较麻烦,可以的话可以给我发邮件!

网友F:
欢迎浏览艾默生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G(2007-03-28):
哈哈,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呀?比如说是如果要实现两地控制该如何去修改参数.我这里是p590=0为外控p590=1为内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