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汽车行业中伺服控制的应用有那些方面?

楼主(2004-12-13):
如题,如有知道者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谢谢!

网友A:
你是指汽车生产线,发动机生产线上用的专机吗,有缸体、缸盖的加工中心(铣、钻、磨削),机械手(运送),车体的剪裁,喷涂

楼主:
to:天心心 非常感谢,那么伺服控制应用于汽车本身的有哪些方面哪?

楼主:
非常感谢ccbq,如果能在解释详细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B:
“ABS”中文译为“防锁死刹车系统”。它是一种具有防滑、防锁死等优点的汽车安全控制系统。ABS是常规制动装置基础上的改进型技术。它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各车轮上高灵敏度的车轮转速传感器以及车身上的车速传感器,通过计算机控制。紧急刹车时,一旦发现某个车轮刹死,计算机立即指令压力调节器使该轮的制动分泵泄(减)压,使车轮恢复转动,达到4个车轮同时刹车的目的。ABS的工作过程实际上是“抱死―松开―抱死―松开”的循环工作过程,使车辆始终处于临界抱死的间隙滚动状态,有效地克服紧急刹车时车辆跑偏、侧滑、甩尾现象,防止车身失控等情况的发生。 网上拷的,很多相关介绍。

网友C(2010-05-25):
我是在奇瑞上班的,我们用到的伺服系统是在打号机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