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的问题

楼主(2004-12-13):
各位,现在我急需定购,直流调速装置,因没这方面的资料,我们以前用的是老美的直流调速装置,它的参数如下:Additional Switches (on/off standard) :Fwd/Rev ,Depth(inches):51/2 HP:1/35-1/6,IR Compensation:Adj ,Length(Inches):91/2,Shunt Wound VOlts:100,Width(inches):5,Accepts Tach Feedback:Yes ,Danamic Braking :yes Enclosure :NEMA 4/12, Input Volts:115,Power On Light:YES ,SPEED Range:50:1,speed regulation:2.现在想换别的厂家的,不知道选那个好,希望各位高人给些建议,用什么型号的好.

网友A:
您好,现在交流调速系统这么发达,您就不需要直流调速了 带有速度闭环的变频调速系统并不比直流调速系统的性能逊色啊 而且比直流调速系统易维护,价格又低; 我们的产品就可以调到1rpm,0速100%的转矩,都已经达到了您的要求的 您也可以选择伺服电机来控制,但是电机加控制器就好多贵了,您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变频器来驱动伺服电机,因为电机相对优惠一些的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0755-26996714 我们的网站是www.szvect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