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7-414H冗余系统与Modibus通讯方案(zt)

楼主(2004-12-13):
现有一CPU414H冗余系统,仅cpu冗余IO不冗余,下带ET200M从站2,另有一带Modibus接口设备,请教大虾们通讯连接方案?

网友A:
选用CP441 通讯模块,挂在ET200M上,与另外的带有MOdbus接口设备通讯。

楼主:
是CP341吧?如果要求MODBUS也做冗余呢,请教!

网友B:
应该用CP443挂在400底板上面。可以用两块分别挂在冗余的两台主机上,主机冗余通讯同时冗余,不能挂在ET200M上面,没法挂!

楼主:
但是该项目中ModBus设备本身不是冗余的啊,只是配了两套ModBus的授权,ModBus总线冗余,这样用两块CP441在故障切换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